华硕U303L 不开机,电流0.65A

楼主(2021-05-18):
板号UX303LNB 2.0 刷过几个BIOS不好使,电流0.65A不跳变,电压都出来了,就CPU的电感比较热电压1.67V,不知道是否正常,请哪个师傅指教一下什么病,谢谢了。

网友A:
这样几句话就能把问题解决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几句话就能把问题解决了 ?

屏蔽板载内存,用加的内存也不好使,我不知道还怎么描述,还请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