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
转载 京瓷复印机 部分维修代码

楼主(2021-05-18):
京瓷复印机维修代码
模拟代码:  用10871087复印键进入
01退出模拟测试
02不进纸老化测试
03标准倍率复印
04不同的倍率下复印样张
10启动驱动电机
11检查与输纸相关的开关
12离合器
15调整对位棍处纸的弓起量
16测试复印检查搓纸歪斜
20点量暴光灯
21扫描车测
23启动镜头驱动电机
24暴光量
25横向倍率
26纵向倍率
27导边对位
29修正放大腥宿小时候的暴光量
30主充电测试
31转印测试
32检查鼓表面电位
40向刮板加粉(前门须打开)
42空白暴光灯点亮
46定影温度
50面板全亮
54侧向空白边
60调载体
61强制加粉
62设定和检查里柑控制电位
70初始化备用存储器数据
71设定维修计数器预设值
72设定维修记数
74卡纸设定
76设定搓纸计数
77初始化鼓驱动时间
80检测到AP(加柑)电压后选择复印机的操作
82设定光学风扇控制
83暴光灯的温度修正值
84设定自动清隙时间
85设定自动保温时间
86设定自动关机时间
93设定存储器开关
97镜头焦距分组馒
KM-1620自诊断代码
C010(A010)
代码含义:备份内存读,写故障(主控板)-读写数据不匹配。
原因分析:备份RAM或主控板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主控板,并检查其是否不正常
C011(A011)
代码含义:备份内存数据故障(主控板)备份内存指定区域内的数据与指定数值不匹配。
原因分析:备份内存数据出现故障。
解决方法:将安全开关关闭后再打开,并执行保养项目U020以再次设定备份内存数据的内存。
原因分析:备份RAM不良。
解决方法:如果重设备份内存内存后显示C011,请更换备份RAM或主控板。
C015(A015)
代码含义:备份内存读,写故障(驱动板)读写数据不匹配。
原因分析:备份RAM或驱动板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驱动板,并检查其是否不正常。
C016(A016)
一备份内存数据故障(驱动板)备份内存指定区域内数据与指定数值不匹配。
原因分析:备份RAM或主控板不良
解决方法:将安全开关关闭后再打开,并执行保养项目U020以再次设定备份内存数据的内容。
原因分析:备份RAM不良。
解决方法:如果重设备份内存内容后显示C016,请更换备份RAM或驱动板。
C0170
一计数故障当电源打开时,主控板驱动板上的总计数和扫描计数都不正常。
原因分析:主控板或驱动板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主控板或驱动板,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C018
一机器编号不匹配当电源打开时,机器编号与主控板和驱动板不匹配。
原因分析:未安装正确的EEPROM。
解决方法:安装正确的EEPROM。如果问题仍未解涤,请怀服务管理部门联系。
原因分析:EEPROM数据损坏
解决方法:请与服务管理部门联系。
C021(A021)
一主控板和驱动板之间通信故障当电源打开时,机器三秒钟未检测到SBSY低电平和SDIR高电平。
原因分析:接插件端子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检查主控板上的YC6接插件和驱动板上的YC1接插件的连接情况,以及接插件端子的连通性。
如有必要,请对其进行修理或更换。
原因分析:主控板或驱动板不良。
解决方法:更主控板或驱动板,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C041(A041)
代码告义  原因分析  解决方法  原因分析  解决方法
选购的送稿器通信故障当电源打开时,机器三秒钟未检测到连续五次通信失败。
未正确安装送稿器。
检查送稿器安装状态,若安装不当请调节。
主控板或送稿器驱支板不良。
更换主控板或送稿器驱动板,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C042(A042)
一选购的第一供纸盒通信故障连续五次通信失败。
原因分析:供纸盒安装不正确。
解决方法:检查供纸盒的安装情况,若安装不当请调节。
原因分析:主控板或纸盒控制板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主控板或纸盒控制板,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C050(A050)
代码告义:选购的第二供纸童通信故障连续五次通信失败。
原因分析:供纸童安装不正确。
解决方法:检查供纸童的安装情况,若安装不当请调节。
原因分析:主控板或纸童控制板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主控板或纸童控制板,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C051(A051)
代码告义:选购的第三供纸童通信故障连续五次通信失败。
原因分析:供纸盒安装不正确。
解决方法:检查供纸盒的安装情况,若安装不当请调节。
原因分析:主控板或纸童控制板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主控板或纸盒控制板,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C061(A061)
代码含义:位图(DIMM)故障位图DRAM的数据或地址总线出现故障。
原因分析:主控桓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主控板,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原因分析:DIMM安装
解决方法:检查DIMM
原因分析:DIMM安装
解决方法:更换DIMM
C062(A062)
代码含义:内存输入接
原因分析:主控板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主控板
不正确。是否正确插入主控板上的插座。
不良。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口故障图像传输开始后10秒内未完成读入一幅图像。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C063(A063)
代码含义:DMA故障在指定时间内,DMA传输压缩的、解压的、旋转的、重定位的或边空的图像数据都不目自完成。
原因分析:主控板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主控板,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C080(A080)
代码含义:图像处理故障J05被检测到两次。
原因分析:驱动板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驱动桓,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C200
代码台义:驱动电机故障驱动电机打开1秒之后,LOCK ALM信号保持高电平1秒。
原因分析:驱动电机的插接件端子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重新插入接插件。同时请检查接插件电绩连通性是否完好。如果不畿连通,请修补或更换电缆。
原因分析:驱动电机的旋转控制电路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驱动电机。
原因分析:驱动传输系统不良。
解决方法:检查备辊和齿轮是否旋转顺畅。如果不Ⅲ丽畅,请对轴套和齿轮进行润滑。检查是否有齿轮损坏,如果有,请更换。
C310
代码含义:扫描槊故障当电源打开或复印放置在稿台玻璃上的文件时,初始位置不正确。
原因分析:接插件端子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重新插入接件。同时请检查接件电缆连通性是否完好。如果不畿连通,请修补或更换电缆。
原因分析:扫描仪初始位置开关不良。
解决方法:请更换扫描仪初始位置开关。
原因分析:驱动桓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驱动板,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原因分析:扫描仪电机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扫描仪电机。
C320(A320)
代码含义:曝光灯故障在开始复印前的指示灯检查中,带CCD的遮光桓的扫描平均值为128或以上。
原因分析:接插件端子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重新插入接插件。同时请检查接插件电缆连通性是否完好。如果不畿连通,请修补或更换电缆。
原因分析:曝光灯或灯控板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曝光灯或灯控板。
原因分析:驱动板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驱动桓,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原因分析:遮光位置不正确。
解决方法:调节稿台玻璃(遮光板)的位置。如果故障仍然出现,请更换扫描仪初始位置开关。
C330(A330)
代码古义:光学系统( AGC)故障在AGC之后,CCD处不目自获得正确的输入。
原园分析:曝光灯亮度不充足。
解决方法:更换曝光灯或灯控板。
原因分析:驱动板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驱动桓,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原因分析:遮光位置不正确。
解决方法:调节稿台璃璃(遮光板)的位置。如果故障仍然出现,请更换扫描仪初始位置开关。
C400
代码古义:多边电机同步故障_S TA RT信号打开后15秒内多边电机未达到稳定速度。
原因分析:多边电机的接插件端子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重新插^接插件。同时请检查接插件电缆连通性是否完好。如果不靛连通,请修补或更换电缆。
原因分析:多边电机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LSU。
原因分析:驱动板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驱动板,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代码含义:多边电机稳定状态故障多边电机旋{;稳定后,出现连续5秒旋{{不稳定。
原因分析:多边电机的接插件端子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重新插入接插件。同时请检查接插件电缆连通性是否完好。如果不靛连通,请修补或更换电缆。
原因分析:多边电机不良。
解决方法:重换LSU。
原因分析:驱动桓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驱动板,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C420(A320)
代码含义:BD稳定状态故障多边电机旋转稳定后,MIC检测到一人600毫秒的BD错误。
原因分析:激光二襁管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LSU。
原因分析:多边电机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LSU。
原因分析:主控板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主控板,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原因分析:驱动板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驱动板,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C600
代码含义:定影加热器导线损坏在定影预热阶殷,到达50'℃/122。F的时间超过了13.5秒,到达100℃/212。
F的时间超过了10种,到达第一稳定的时间超过了10种或到达第二稳定的时间超过了24秒.
原因分析:热融电阻的接插件端子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重新插^接插件。同时请检查接插件电缆连通性是否完好。如果不畿连通,请修补或更换电缆。
原因分析:定影热敏电阻安装不正确。
解决方法:请检查,若有必要请重新安装。
原因分析:定影恒温器被触发。
解决方法:检查连通性是否完好。如果不连通,请更换定影恒温器。
原因分析:定影加热器M或s安装不正确。
解决方法:请检查,若有必要请重新安装。
原因分析:定影加热器M或s导线损坏。
解决方法:检查连通性是否完好。如果不连通,请更换加热器灯。
C602
代码含义:定影装置热敏电阻异常高温定影温度超过230℃,446。F达40毫秒。
原因分析:热敏电阻短路。
解决方法:请测量电阻。如果电阻为Ofl,请更换热敏电阻。
原因分析:电源板上的加热器控制电路损坏。
解决方法:更换电源板,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C605
代码含义:定影装置热勘电阻器低温异常定影温度保持低于90℃/194。F达1秒。
原因分析:热敏电阻的接插件端子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重新插^接插件。同时请检查接插件电缆连通性是否完好。如果不畿连通,请修补或更换电缆。
原因分析:定影热敏电阻导线损坏。
解决方法:请测量电阴。如果电阻为c哦,请更换定影热敏电阻。
原因分析:定影热敏电阻安装不正确。
解决方法:请检查,若有必要请重新安装。
原因分析
解决方法
原因分析
解决方法
定影恒温器裢触发。
检查连通性是否完好。如果不连通,请更换定影恒温器。
定影加热器M或S安装不正确。
请检查,若有必要请重新安装。
原因分析:定影加热器M或S导线损坏。
解决方法:检查连通性是否完好。如果不连通,请更换定影加热器M或S。
C640
代码含义:过零信号故障驱动桓未在以下指定时间检测到零信号。电源打开时:3秒其它时间:5秒
原因分析:接插件端子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重新插入接插件。同时请检查接插件电缆连通性是否完好。如果不能连通,请修补或更换电缆。
原因分析:电源板不良。
解决方法:检查零信号是否从电源桓上的CN2代码告义:5输出。如果不是,请更换电源桓。
原因分析:驱动桓不良
解决方法:当电源桓上的CN2代码含义:5输出过零信号时,如果检测到C640,请更换驱动板。
C780
代码含义:外部温度热敏电阻损坏输入电压为o.5v或以下。
原因分析:温度传感器的接插件端子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重新插入接插件。同时请检查接插件电缆连通性是否完好。如果不靛连通,请修补或更换电缆。
原因分析:温度传感器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纸盒控制板,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C781
代码含义:外部温度热敏电阻短路输^电压为4.5V或以上。
原因分析:温度传感器的接插件端子接触不良。
解决方法:重新插入接件。同时请检查接插件电端连通性是否完好。如果不畿连通,请修补或更换电缆。
原因分析:温度传感器不良。
解决方法:更换纸童控制板,并检查其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这些东西太老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