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像素与存贮容量的计算关系

楼主(2021-05-18):
监控摄像头 130万像素720p 一天的视频容量多大?
6个回答
#热议# 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发布了哪些新趋势?
东冬冬冬冬冬
推荐于2019-08-13
关注
监控摄像头130万像素2113720p 一天的视频容5261量大概是31.6GB.
计算过程如下:
720P网络高清摄像机分4102辨率为1280*720,为100万像素,130万像素网1653络摄像机分辨率为1280*960。
摄像机的视频容量取决于摄像机的码流设置,720P的码流一般按照3-4Mbps计算,以3Mbps为例,计算公式为:3*60*60*24/8/1024=31.6GB。
扩展资料:
监控摄像头常见故障
1、红外半球系列机器晚上出现图像照度差、发白或有亮白色光圈现象。
该现象是机器装配不当导致的,装配时感光器件(光敏电阻)离半球距离过远会导致红外灯启动不完全造成机器夜间照度差;出现图像发白或亮白色光圈现象主要因红外发光管发出的红外光通过球罩折射到镜头所致,解决此现象就是避免让红外光折射到镜头表面,通常采用海绵圈进行镜头与红外光的隔离,在装配时一定要将球罩紧贴海绵圈。
2、夜视型红外防水机白天图像正常,夜间发白
此现象一般因机器使用环境有反射物或在范围很小的空间使用,因红外光反射导致,解决此现象首先应确定使用环境是否有反射物,尽可能改善使用环境,其次检查机器的有效红外距离与实际使用距离是否相应;若一台长距离红外机器在很小的空间使用会因红外光过强导致机器图像发白。
3、无图像首先检查外加电源极性是否正确,输出电压是否满足要求(电源误差:DC12V±10%,AC24V± 5%),其次检查视频连线是否接触良好;若是 使用手动光圈镜头需检查光圈是否打开,自动光圈镜头则需要调节LEVEL电位器使光圈在合适位置。
4、彩色失真、偏色可能是白平衡开关(AWB)设置不当,也可能是环境光照条件变化太大,此时应检查开关设置是否在OFF位置,应想办法改善环境的光照条件。
5、图像出现扭曲或几何失真这种现象可能是摄像机、监视器的几何校正电路有问题或光学镜头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视频连接线缆或设备的特征阻抗与摄像机的输出阻抗不匹配。当出现以上现象时,请先检查所用光学镜头是否异常及监视器的输入阻抗开关是否设置在75Ω端,其次再检查用视频连接线缆阻抗是否是75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监控摄像头
评论
举报收起
盖辜苟
推荐于2019-10-07
关注
每小时录像文件大小×每天录像5261时间×硬盘录像机路数×需要保存的天4102数
每小时录像文件大小=码流大小÷8×3600÷1024 单位:MB/小时 1G = 1024M
常见录像格式的码流大小CIF:256Kbps CIF:512Kbps DCIF:768Kbps
Half_D1:768Kbps 4CIF:1536Kbps Full_D1:2048Kbps 720P:3096Kbps
1080P:10240Kbps
一般CIF格式一路一小时 225MB,D1格式的一路一小时900MB,720P格式的一路一小时1360MB
1080P格式的一路一小时4500MB
但我们一般算的时候有个简单的估算为:
720P:一天单路大概在0.03TB 30个G
D1标清:一天单路大概在0.015TB 15个G
1080P:一天单路大概在0.06TB 60个G
有几路乘以几就可以了。
PS:此估算并不包括 后期如果接IPSAN的硬盘热备和RAID等的硬盘容量估算。
扩展资料:
存贮容量的计算
每一千个字节称为1KB,注意,这里的“千”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1000,而是指1024。即:1KB=1024B。但如果不要求严格计算的话,也可以忽略地认为1K就是10004)每1024KB就是1MB(同样这里的K是指1024),
即:1MB=1024KB=1024×1024B=1,048,576B这是准确的计算。如果不精确要求的话,也可认为1MB=1,000KB=1,000,000B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存储产品生产商会直接以1GB=1000MB1MB=1000KB 1KB=1000B的计算方式统计产品的容量,这就是为何买回的存储设备容量达不到标称容量的主要原因(如320G的硬盘只有300G左右)
1024MB就是1GB,即1GB=1024MB,至于等于多少字节,自己算吧。我们搞清楚了,常听人说什么一张软盘是1.44MB、一张CD光盘是650MB、一块硬盘是120GB是什么意思了。
打个比方,一篇10万汉字的小说,如果我们把存到磁盘上,需要占用多少空间呢?100,000汉字=200,000B=200,000B÷1024195.3KB195.3KB÷10240.19MB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存储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