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AM4 B450M不跑码维修

楼主(2021-05-18):
一块B450M主板 开机不跑码 测量供电 SOC供电 CPU供电 测量没有时钟 没有复位 测量CPU的PWR_GOOD信号   这个pg是io发出来的  测量io条件 5V检测电压 没有电压 换个电阻   pg有了 时钟有了  复位有了   亮机图

 会员1138960300鑫豆2026-2-15 15:40
 会员435073300鑫豆2025-11-1 00:16
 会员510593300鑫豆2025-10-6 14:56
 会员1504137300鑫豆2025-7-2 15:45
 会员1329497300鑫豆2025-3-29 19:36

网友:
直接秒 可以

网友:
2年电阻就变质了,客户运气不错

网友:
这个应该设为精华帖,图文并茂优秀。

网友:
看到好帖不加分的都是耍LIU 忙

网友:
看不懂,好歹配个字

网友:
看不懂看不懂 ~

网友:
华硕的am4吗?也有这故障

网友:
除了第二张图我说不出是测什么电压,其他的我都一目了然。am4主板时序还不是很熟。

网友:
5V检测分压电阻出问题了 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没有标测的各路电压,只能给懂行的看

网友:
多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楼主手艺精湛,学习了

网友:
装上cpu开机后cpu电压还是0.8,说明cpu没工作,原来是这个原因啊?厉害

网友A:
关键还是得有点位图才行啊,我上次修到一个也是华硕b450,故障现象你的一样,io上少了个电阻,由12v进去的,我自己随便找一个10k电阻上去,出来1v,cpu电压还是0.8v.然后换了一个4.8k上去,电压2v了,cpu电压1.2v,亮机。
虽然修好了,但是搞不明白这个2v电压是做什么的

网友:
修得有点大神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还是得有点位图才行啊,我上次修到一个也是华硕b450,故障现象你的一样,io上少了个电阻,由12v进去的 ...

电压检测

网友:
修的可以可以 666啊

网友:
手机看不完整,怎么办呀

网友:
代替风扇的大铜块子不错啊

网友:
想问下,楼主你这表笔的针够不够硬啊,好用吗,是马云的货吗?给个链接看下呗

网友:
感谢分享,正需要

网友:
几个VIN   电压检测!

网友:
IO供电检测的一个15K的电阻引起的,和上面的一个10K电阻串联分压的,分得是2V的检测电压,下面的O1R31“1K”电阻原来是没装的,楼主也补上了?这个秒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供电的一个15K的电阻引起的,这个秒的好

IO电压检测出问题  不发出pwrok信号  不出时钟和复位  水水贴的

网友:
IO的5V检测电阻断路引起无CPU的PWR_GOOD,无时钟,无复位。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没有电压检测信号不发PG信号的,标记一下

网友:
5V检测分压电阻出问题了 算是通病

网友:
经验老套啊、好新的板板哟

网友:
表好,很羡慕!技术也好,分析到位

网友A:
顺便问一下,slp_s3的发出条件是什么,是io待机供电正常后由io发出吗?正常情况下待机时slp_s3和slp_s5是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slp_s3的发出条件是什么,是io待机供电正常后由io发出吗?正常情况下待机时slp_s3和slp_s5是3. ...

slp_s3正常情况是桥待机电路正常后 发给I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p_s3正常情况是桥待机电路正常后 发给IO的

目前测到桥1v正常

网友:
一块B450M主板 开机不跑码 测量供电     SOC供电  CPU供电  测量没有时钟  没有复位206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