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660 芯片查不到

楼主(2021-05-18):
12V短路 烧鸡发现 背面一个 丝印 A2J 8脚芯片发烫 查不到定义 某宝也没有  求教下 这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淘宝上收出来是二极管,但是三角的,还有运算放大器,估计不好找哦

网友A:
旁边如果连接一个电感的话,有可能是12v转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边如果连接一个电感的话,有可能是12v转5v

就是这个位置  应该是供电ic 写的a2j还是azj哦

网友:
拍照片叫卖家找

网友:
要不找  月饼

网友:
5V转5V的,好多卡都有,七彩虹950  960   R7  讯景260X   都见过。。。。。大把!!!!

网友:
卡正常的话一边进来有5.8V左右,输出5V,是给核心IC主供电。

网友:
V星华硕板很多部件找不到。

网友:
将芯片周围电路画出来分析一下

网友B:
感觉像是供电管理ic,主芯片是不是810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供电管理ic,主芯片是不是81022

谢谢大家我已经查到了是丝印AZJ   实际对应NCP5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