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不充电,发现充电60%就不充电,电源已经接通显示未充电已经解决方法

楼主(2021-05-18):
联想笔记本用适配器充电10分钟左右就不充电,发现充电只能充电到60%就停止充电,已经解决方法https://support.lenovo.com.cn/le ... ad+Y470&from=select

 会员825629100鑫豆2025-6-7 17:03
 会员656160100鑫豆2025-5-18 14:22
 会员196817100鑫豆2025-2-28 14:04
 会员1018734100鑫豆2024-12-27 14:30
 会员570166100鑫豆2024-8-30 16:27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笔记本就算关机了和不上硬盘都可以充电,关驱动什么事情?

网友:
等你遇到这个问题再说,思路不在一个频道上,就你想到别人想不到吗?就是换电池也没法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笔记本就算关机了和不上硬盘都可以充电,关驱动什么事情?

你这个思路要好好学习,一看就是外行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思路要好好学习,一看就是外行人,

因为充电也要看 BIOS 大哥的参数眼神,SB INTEL 开发的 ME 就是这么低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充电也要看 BIOS 大哥的参数眼神,SB INTEL 开发的 ME 就是这么低能

拿过来就是维修,不充电的。走很多弯路。之后是驱动引起的。查其他条件其实都是正常。

网友:
充电断断续续的。可以充电断断续续的。可能发现充了60%就不充。

网友:
之后查到不是硬件引起。是软件引起的。联想的好像都有这个。驱动软件

网友:
用电池软件可以设置,这个碰到多,换电池也没用,上次就是订个电池回来还是一样

网友:
现在笔记本疑难杂症,多的很。你真按理论来根本行不通啊!多方面分析。才有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为充电也要看 BIOS 大哥的参数眼神,SB INTEL 开发的 ME 就是这么低能

不要以为换了过来用因英文骂人,等着举报

网友:
这个问题暂时没有。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充电也要看 BIOS 大哥的参数眼神,SB INTEL 开发的 ME 就是这么低能

论坛是交流的地方,有些敏感词汇还是别用的好!

网友:
这种情况几年前就遇到了

网友D:
想了解的是每款联想杯子,管理驱动都一样的吗

网友:
电源管理软件设置里找一下,就是软件的电池工作模式设置出问题了

网友:
727  737在哪,原谅我看了这几个图都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笔记本就算关机了和不上硬盘都可以充电,关驱动什么事情?

一看小伙子就不是老手。联想机子弄得多了,你就会发现,这个联想一天天净不干正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想了解的是每款联想杯子,管理驱动都一样的吗

大同小异,反正你记住,联想机子,联想电源管理这个软件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同小异,反正你记住,联想机子,联想电源管理这个软件很重要

网友:
电源管理新片充到60%就停止,这是软件设置,是为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不属于电路问题

网友:
上下换的oem电池就是装了电源管理驱动后才能正常充电

网友:
厉害
,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怎么会充到百分之60就不充了?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充电电路本来就很少出问题,再说这样的问题太稀奇。

网友:
软件问题又不属于故障范围。

网友F:
不止联想,三星笔记本也是类似的功能
zhesi
感觉大佬你懂的好多,经验很丰富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止联想,三星笔记本也是类似的功能
感觉大佬你懂的好多,经验很丰富

网友:
联想或Thinkpad的电源管理软件中电池充放电的阈值是可以设定的,这个一直是这样,小黑迷再熟悉不过了。

网友:
记得设置保护值是80%,60的没碰到过,联想电池还有更神奇的地方,都是赚钱的机会

网友:
设置成了工厂模式吧?

网友:
相当于给EC设置了阀值

网友:
这个故障少见,修起来不容易

网友:
很多都是软件自己设置了

网友:
啥意思?重新安装电源管理好了?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台hp134w挨电池就不能用pin和指纹,几天还是没有搞定,头大了

网友:
联想电池维护模式就是60的电量,满电模式才能充满!我一直是60模式在用,基本都是插电用,没毛病!

网友:
以前g580就搞过这个乌龙,换了电池不行,充电电路全部拆换捣鼓了一遍还是不行了,然后淘宝买主板了,还不行,最后崩溃了!后来才发现这设计居然要下驱动!联想很多奇葩设计,忘记thinkpad哪个型号了.7代机,要装了热键驱动才有声音!

网友:
等你遇到这个问题再说,思路不在一个频道上,就你想到别人想不到吗?就是换电池也没法解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还遇到联想的本本通电不亮机的,是系统安装鲁大师引起的。拆开来放下电就解决。

网友:
电池的一个保护功能啊 好多年前就知道了

网友:
值得学习,感谢分享下次遇到记住了。谢谢

网友:
我严重怀疑在炒冷饭

网友:
确实走弯路了,电源管理软件自定义充电阈值,延长电池寿命,Dell 联想本子上比较普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以为换了过来用因英文骂人,等着举报
有点反应过度了兄弟。那两个字母后面还有INTEL。应该不是骂谁,就骂的是INTEL。著名的牙膏厂。

网友:
不错经验值得学习,谢谢分享,暂时没有遇到过,这故障有点意思,哈哈

网友:
这个驱动在系统是怎么消失不见的?有点意思?感觉重新做系统也不一定有这个驱动,

网友:
这就是要装电源管理啊 联想的机子很多功能都和电源管理有关 打开无线 电池充电等等

网友:
前几天真碰到一台联想的机器,换过电池,还是充到60%就不动了,重做的win10系统,没装电源管理解决了。联想本的电源管理软件确实重要的。

网友:
碰到好多了 走了不少弯路之前

网友:
大同小异,反正你记住,联想机子,联想电源管理这个软件很重要

网友:
知道联想的才这样。

网友:
标记一下 有个差不多的机器正在赶来.......

网友:
先软后硬,不要盲目下手

网友:
现在笔记本疑难杂症,多的很。

网友:
以前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就是一个好的维修师傅,现在没有八卦维修思路的师傅不是一个好师傅了

网友:
联想这样搞,又让我们赚一笔,应该高兴才对

网友:
前段时间遇到过一台能冲到30%就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每次客户都会用到电完自动关机,然后每次插电开机都要进BIOS重新设置启动项后才能进系统,当时以为是主板问题,报价后客户不修,就只能教会他怎么设置启动项了。这回学习到了,下次他再来找 就试试

网友:
以前碰到过 客户自己设置的 一直搞

网友:
也碰到过这情况,老机子

网友:
感谢大神提醒,上次也换了充电芯片走了弯路,哎.不知道联想为什么特么要设计这个操蛋功能

网友:
还能这样解决问题啊 见识到了 厉害

网友:
tinkpad系列比较多

网友:
联想60%不充,联想电池管理问题装一个设置一下就OK

网友:
走弯路日志啊。
我碰到的多了,充电在各种阈值上停止的。我自己都设置过这个值。TP上好多年前就这样了。
碰到直接奔驱动去好了。

网友:
电池软件设置里更改

网友:
我是不是省了不少学费啊,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貌似就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支付~~~还要支付看不起

网友:
这种还没试过,以前是EC程序不正常会引起充不满电

网友:
见识了 学到了 我把回复全看完了

网友:
联想联想,不动脑子那还叫什么联想呢

网友:
666长记性了

网友:
联想笔记本用适配器充电10分钟左右就不充电,发现充电只能充电到60%就停止充电,已经解决方法https://support.lenovo.com.cn/le ... ad+Y470&from=select

 会员201200100鑫豆2025-12-17 21:57
 会员27707100鑫豆2025-11-27 18:05
 会员825629100鑫豆2025-6-7 17:03
 会员656160100鑫豆2025-5-18 14:22
 会员196817100鑫豆2025-2-28 14:04

网友(2021-06-17):
软件问题,苹果也有学习充电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