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与显卡供电电压不稳有水波纹故障求助分析

楼主(2021-05-18):
手里有一张显卡能装驱动进系统正常,进系统后过一会显卡自动开启节能模式将原来核心的3路供电关闭其中2路的同时屏幕蓝屏或白屏死机,测量剩余那一路电感靠近核心端节电发现电压有水波纹,电路图与电压截图如下。大家帮忙一起分析下水波电压是哪方面出问题导致的?开机不进系统情况下测量对比3路都一致无水波纹。
今天用收摁路个电容上去效果不明显,明天打算换个电容试试,再不行就换反馈电阻。

欢迎坛友多提提建议,  谢谢!

网友A:
pwm2那组有没有,正常吗,这个是什么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2那组有没有,正常吗,这个是什么示波器

不进系统,显卡不进入节能模式时测量3组PWM对比无异常

这款是优利德 2102 示波器

网友:
先换个电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