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突然关机了

楼主(2021-05-19):
为什么我的电脑起动一会就就自己关机了电源没有问题开关键也没有问题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风扇也不热cpu也有膏

网友A:
先软后硬,先软后硬,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硬,先软后硬,先软后硬

什么意思?

网友B:
重装系统或者进PE看还会不会关机,排除系统方面就找找硬件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装系统或者进PE看还会不会关机,排除系统方面就找找硬件毛病

重装系统也会关机进PE不会

网友:
建议找专业的维修店面检修

网友C:
查一下CPU散热,散热不好易保护

网友:
Cpu散热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CPU散热,散热不好易保护

可能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主板有问题

难道科创板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