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 3.0 华硕笔记本

楼主(2021-05-19):
第一次发帖,不足之处请谅解。

同行华硕笔记本,不触发,不开机, 稳压电源插上,有时没电流,有时插上0.05,按开机键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拆机,测量待机电压不正常,3v,5v,电压低,(下面已经附图片),3v 5v附近听,有轻微啸叫声音。整板测量无短路,整板触摸无发热,查阅K43sv笔记本相关文章,没有相关的案例,与EC附近的通病10K排阻无关,与EC附近5脚线性电源芯片的100k电阻也无关,打开示波器,测量3v 5v输出,发现波形异常。(下面已经附图片) 凭维修电源的经验,既然已经出波,肯定与电压反馈有关系,暂时先不想做3v 5v电源芯片测量,先对地挂一个100uf电容滤波看看,结果待机电流降低,无啸叫,3v5v电压恢复正常,按开机键触发开机,显示正常。于是找了一颗330uf的钽电容焊上,正好5v测量点有空位,呵呵。故障原因分析:原机150uf电容老化容量减小导致。 下面已经附图片。

顺便附上亮机bios数据。

网友:
恭喜大师又捡漏了

网友:
有点老的板了,老的机器电容问题多

网友:
这种问题修起来爽,稳定不返修

网友:
小毛病大问题。有波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