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飞线,哪种烙铁头好用,看了好

楼主(2021-05-19):
想学飞线,哪种烙铁头好用,看了好多评价都说容易烧断和变形

网友A:
这种线不需要这么细的烙铁头吧  我都是用刀头  随便都可以飞了

网友:
弯头用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不需要这么细的烙铁头吧  我都是用刀头  随便都可以飞了

这个是放大了的,线很细很密

网友B:
要进最大可能把东西修好,因为我们是电器医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进最大可能把东西修好,因为我们是电器医生。

所以,该买哪种烙铁头和飞线呢?铜包线?

网友:
我只用两种头,尖和刀形。OK线有人用吸锡铜线拆出来用,我买一圈是大号的,只能连大线路了。还可以用无刷电机里面的铜线和最细的要用耳机里面的,我你都5级了还问这简单的问题。用松香沾在铜线上用烙铁带锡去把锡渡到铜线上,把要连的线涂上松香,对准就用烙铁点啊点点到焊上就可以啦。

网友:
今日头条里有很多人修东西的视频你就没看过吗?

网友:
修手机的经常飞线的。补线那里顺着线滑向尾端一样的能焊上去

网友:
我刚买了一个固化紫灯,你首页搜一下  固化灯就看见了,一样的两个灯珠的,很快就固化了大概5分钟还是十分钟吧我去上大号回来拿下来就固化了,很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该买哪种烙铁头和飞线呢?铜包线?

我在头条里搜  飞线  有很多教程

网友:
万能的刀头

网友:
线太密,就算尖头不是很尖的也焊不了啊

网友D:
刀头焊油加吸锡带的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刀头焊油加吸锡带的细线

线不用买绝缘的吗

网友:
我飞完了直接就用绿油固定住了,我也是新手,突然发现吸锡线挺好飞线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