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第二纸盒器卡纸

楼主(2021-05-19):
第二纸盒器卡纸A3,A4都卡纸,一直卡在这个位置?求助

网友:
擦擦对位轮

网友:
搓纸轮磨损大不大,大的话换套搓纸轮,不大的话擦擦可能还能凑合用

网友:
第一纸盒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换搓纸轮分页器,再不行换右侧黑的塑料板

网友:
搓纸轮分页轮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