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 板号AM0A不充电

楼主(2021-05-19):
接到一台戴尔的7559笔记本,板号AM0A不充电。
通电以后提示电源以连通正在充电,过了半个小时电量也没动,拔掉电源电池可以放电。
换了电池
换了原装电源 故障一样。充电电感装在电池12V多点
刷了 BIOS
充电芯片是24780S。换了。
EC也换了
保护隔离管子换 了
充电芯片上下管。放电管换了

查了一下充电芯片的主要引脚,

查引脚定义
4角ACDRV   25V
28脚VCC  19V
6脚ACDET为2.7V
24脚ERGN为6V
5脚ACOK  3.3V
11脚SDA 3.3V
12脚SCL 3.2V
19脚 20脚 反馈也有
PS_ID 3.2V  这些应该都是正常的。还有什么条件要查。请各位师傅帮忙指导一下,谢谢。附电路图

网友A:
印象中这个机器是不是要用130W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这个机器是不是要用130W的电源?

电源是原机 原装电源,

网友:
重点查ILIM这个信号,不能光看电压,查阻值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充电口焊接点导电性弱?

网友B:
问题已解决,所有条件都都正常,显示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但是电量不动,我都放弃了,装好发现在切正常,问题是没装COMS电池

网友:
DELL 的不充电 不好搞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戴尔的  适配器也很重要

网友:
你不插电池通电开机查电池充电口供电是不是有2到3v.这个是能不能充电的前提

网友:
戴尔的充电问题真是奇葩

网友:
不装CMOS电池会导致不充电?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解决,所有条件都都正常,显示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但是电量不动,我都放弃了,装好发现在切正常,问 ...

BIOS电池还跟这有关系?

网友:
是不是要用大电源

网友(2024-11-04):
DAAM9AMB8D0 图纸与点位

DAAM9AMB8D0.br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IOS电池还跟这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看我下面回帖  发个图片

网友(2024-12-25):
引用 网友D:
当然有关系,看我下面回帖  发个图片

看图上是没有bios电池的,是电池提供bios电池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