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DELL VOSTRO 270 开机5声报警

楼主(2021-05-19):
主板如图,Dell VOSTRO 270 开机不亮,反复重启,拔了内存2短声报警,重新刷写BIOS 后亮机,重新装机后5声报警不亮,拆下来也不亮,复位BIOS 故障依旧,

网友:
内存有问题吧?

网友:
换了内存也不行

网友:
重刷BiOS又好了

网友:
换了内存又不行,重刷BIOS,又好了,一换内存又不行了,日了鬼了!

网友:
换个U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