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4G 2304有暗病求助思路

楼主(2021-05-19):
客户送来一张盈通RX580花屏卡,以为是一张捡钱活,更换A0显存后正常亮机进系统,驱动正常安装,然后突然黑屏重启,拆掉背板后热风枪跑了一遍,正常测试使用一天,然后晚上我把背板装上后就不亮了,用其他显卡点亮显示该设备无法启动,然后今天一早我又用热风枪跑了一遍,又成功亮机,又花屏,加焊显存后正常开机进系统,跑显存测试也正常,然后又安装背板,现在直接认不到卡了。
检查过背板没有短路,没有让卡变形。

网友:
跑软件没有问题?

网友:
之前花屏修好亮机没问题,然后安装背板了就不亮了,然后跑软件刚刚运行命令就关机

网友:
只有可以亮机的时候跑软件就没有问题,然后我用其他卡点亮进系统,发现580开机还在正常工作,然后几分钟就突然没有设备了

网友A:
还有地方虚焊断线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地方虚焊断线掉点

有没有查的方法

网友:
先测量,一看这个GPU-Z估摸核心凉了

网友B:
GPU没频率,电源全了先看读没读BIOS吧

网友:
通知客户显卡做手术,签免责协议。上bga加焊或者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U没频率,电源全了先看读没读BIOS吧

我都说了读到版本号了就是读到bios了,你群里聊白瞎了

网友A:
第一,gpu频率0,供电有没有出全 核心背后4组电压,
第二,核心下有没有虚焊,
第三,再判断核心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gpu频率0,供电有没有出全 核心背后4组电压,
第二,核心下有没有虚焊,
第三,再判断核心损坏

还有一种,核心没有得到pwm反馈

网友:
gpu虚焊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那个GPUZ一会可以读到核心,一会都不到股感觉核心凉了,估摸着是矿过的卡,加热后毛病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