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GTX660用什么型号压力测试

楼主(2021-05-19):
大神们GTX660用什么型号压力测试,MATS-PASS过了的 ,就是测不出花屏

网友A:
显存全换了,再不好直接当旧卡卖了。

网友B:
这个卡发热量不高!!!扫了没报错,咸鱼卖垃圾了。

网友:
只能常规了呗,甜甜圈,AIDA64压力测试勾选GPU,3D-mark等等

这种卡没有维修的必要了吧。虽然当年是好卡,但是现在淘汰了,啥技术都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全换了,再不好直接当旧卡卖了。

此卡也打算淘汰了,DVI接口阻值也不对,gpu有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卡发热量不高!!!扫了没报错,咸鱼卖垃圾了。

一般交广州深圳

网友C:
超显存测啊,显存有问题就换。换了还不好就扔

网友:
MATS GPU 压力测试 超频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显存测啊,显存有问题就换。换了还不好就扔

超显存怎么测,具体命令呢?

网友D:
招显卡维修学徒两名,需要电子专业毕业生或者有维修基础,年龄18-30周岁,工作地点长沙,可提供住宿!

网友:
白点花?那是核心坏了啊直接换核心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招显卡维修学徒两名,需要电子专业毕业生或者有维修基础,年龄18-30周岁,工作地点长沙,可提供住宿!

都40-50岁了,要不吗

网友:
各位此卡已验证,本人把所有颗粒换完还是一样的,说明CPU死了

网友:
我都是干完所有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