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时间设置不能保存,但是

楼主(2021-05-19):
为什么这个时间设置不能保存,但是其他设置可以保存 ,如果CMOS电池没电了不是其他设置也不能保存吗?

网友A:
对  电池必须有电才能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  电池必须有电才能保存

除了时间,其他设置都有效

网友B:
时间是南桥内部RTC模块负责的,不行就换个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是南桥内部RTC模块负责的,不行就换个桥试试

那倒没必要,其他正常,系统也会自动调整时间

网友:
单纯电池没电的问题!

网友:
因为设计BIOS程序认为主板不会使用到这么久,是个错误的时间。这是由程序决定的,跟硬件没有关系!

网友:
不行的话,你就刷个boos程序,

网友:
主板BIOS就这么写的

网友:
2033保存干嘛啊

网友:
设置2021,然后按F10保存,在开机还是2033,你能看明白吗

网友:
确定操作上无问题的情况下,先换coms电池,检查rtc跳线帽是否插对,更换32.768晶振、谐振电容、谐振电阻,再不行就是桥问题了。

网友:
这才是最专业的方案

网友:
主板电池去掉 放下电  装个电足的电池  在测试

网友:
先换电池哦,在检测其他。

网友:
这种很可能是程序引起的了,程序错乱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