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h61 minipci改msata 简单版

楼主(2021-05-19):
忘了在哪里看到的帖子说只需要短接不需要移动电容电阻就可以实现改msata的最简单方案,我照做了,很简单。完美识别64的msata和转2sata接板,方案发给大家,仅供参考

网友A:
没看到短接说明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短接说明么?

没,就是靠网上的教程摸索的

网友B:
这是什么  成本要下多少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
MSATA价格也不低啊,为什么要改呢?

网友C:
速度还是不行吧,改也就爱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速度还是不行吧,改也就爱好吧

不是,不改只能用WiFi,改了可以接msat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  成本要下多少

玩nas至少4盘位,本主板只有俩,minipci再扩展俩或者四个。岂不是很香吗。比1900好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速度还是不行吧,改也就爱好吧

嗨,你用过这个板子就知道了,不改只能装俩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短接说明么?

这是简单版,不是移动俩电容电阻版,那个复杂不说,还容易翻车

网友(2021-08-09):
怎么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