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毫无头绪“修”戴尔N4010上电不亮机,勉强交差!

楼主(2021-05-19):
      前天顾客拿来一台戴尔N4010,大概问了下说是上午正常使用中,然后放那里没有关机,下午发现屏幕不亮了。
      过程就不过多描述了,虽然可以更声情并茂一些,但是师傅们会烦。反正对我这种小白来说就是是各种懵、傻眼、无助……
      1、检查外观、替换适配器、内存无果,按开机键后只有电源指示灯亮,屏完全不亮。给顾客说板子问题,报价让顾客留机器。
       2,拆机检查板子,各大电感打值无短路、上电测量3.3V、5V、1.5V内存、1V CPU、1.05V PCH……都有。
      3、上论坛找BIOS刷BIOS,学习同机型故障帖。加焊桥、显卡未敢尝试,选择发货CPU回来替换。
      4,CPU更换后故障依旧。只翻过几十页月饼老师的绝版笔记本维修书籍,上电时序什么的懵懵懂懂。硬着头皮、无头绪地参照找到的电路图时序测时序、信号、电压,自我觉正常。

      5,怀着忐忑的心情用风枪加焊了显卡后亮机,但是发现花屏,外接正常。以为把显卡搞坏了,又重新加焊了2次,灰屏、花屏依旧。傻眼中……
      6,在有点怀疑屏的过程中,无意中手捏了下屏幕边缘正常了,后来多次尝试发现果然是屏的问题。打电话询问顾客,说是之前就有花屏的情况,也是用类似动屏的方法解决。与顾客沟通换屏后没有同意,说老电脑凑合用用就行。
       7,装机,上网、看电视测试1个小时后没发现大问题,通知顾客取机,收一张半。
       8,维修之路漫长,希望早日不迷茫……

N4010 1M EC.rar

N4010 4M桥.rar

网友A:
谁都是这么过来的,看看电流跳变

网友B:
我估计这个要不了多久就会返修,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重新植球。

网友C:
你修的懵懂,我看的也懵懂,到底修哪里修好的,或者说是你修好的还是它自己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修的懵懂,我看的也懵懂,到底修哪里修好的,或者说是你修好的还是它自己好的

加焊了显卡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这个要不了多久就会返修,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重新植球。

是哟,也想拆下了重植,现在还没这个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都是这么过来的,看看电流跳变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我也是小白,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你发时序图太费神了,我一般测一下复印和时钟,我能有一个太概的了解

网友D:
以经有点思路了,小白的我一点也搞不懂

网友:
由简到繁,从简单的外围检测开始,最难的最麻烦的留到最后去动

网友:
都是从小白来的

网友E:
动了一下平好了?

网友:
返修的可能性大

网友F:
这个一张半收少了啊,因为你可能
要返修啊,除非说好拿走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一张半收少了啊,因为你可能
要返修啊,除非说好拿走不管

我是这样想的:也算是练手,如果真返修了就倒贴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动了一下平好了?

加焊显卡后亮机了。屏的问题是亮机后发现的,询问顾客后得知不亮机前就有这种现象。

网友:
看看顾客后期的使用情况吧,据他说可能就拿回去办公用用,所以屏也不想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经有点思路了,小白的我一点也搞不懂

稍微有一点吧。看书的时候感觉懂,拿起板子就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