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不错,不知型号的主板维修

楼主(2021-05-19):
闲鱼上买的主机,主板上没有型号,cpu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反正就是开不了机,不触发
老规矩,测主供电,上来就测到atx3.3对地短路了,心里大喜,这个简单

跑线到一个八脚芯片3101s,测得这个芯片上有5个脚都对地 哈哈哈,就是它,马上开拆。结果拆了还是短,心冰凉冰凉的,继续跑,一口气拆了四个电容和三个八脚。无语了,还是短

最后拿出从来没有用过的烧鸡大法。
唉,我怎么就不一上来就烧,白白浪费时间

直接干掉io

刚好去年收的影驰b360上面有同型号的io,换下,亮机

网友:
同样问题 参照你的修好一块板子

网友:
这个目测应该是华南的主板吧

网友:
不错,相当于捡了个死鱼

网友A:
看来老吴为学习弄了不少料板,这IO都备有。

网友:
烧鸡不要一下子上那么高的电流,要500的加电流,烧要拍一下照片免得芯片型号都看不见了。

网友B:
我的还没修好,现在主要的桥植锡还没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还没修好,现在主要的桥植锡还没植好。

植锡太难了,好不容易植好了,焊的时候锡一化就连锡短路,唉

网友D:
老吴厉害了,盲修搞定一块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吴厉害了,盲修搞定一块板

哈哈,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慢慢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老吴为学习弄了不少料板,这IO都备有。

说多了都是泪,这板全是我高价在闲鱼上收来练手的,因为自己技术不行搞报废了。b360 b365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植锡太难了,好不容易植好了,焊的时候锡一化就连锡短路,唉

脚位密的要看焊盘上的线对很准,到温度就停了别去动它,一动就连锡了,我焊两个6570显卡的核心都是一焊上去了不亮,用表一测短了。后来拆下来测又不短,买来一块新的焊上去又短了,从植锡后看焊盘上的四边线对很准的,抹一层薄的助焊剂,上下80度三分钟预热去湿气后先让下面温度过150度后上面才加热,有铅的184度过锡球就软了,无铅的大概190十多到200度软了。下面280度,上面最高220度。上面温度高芯片容易发黄,别看下面温度那么高我焊显卡芯片的时候那四个孔的塑料垫片都没融化。这块钢网无锈钢太好了,可能是0.4的孔,下一步用锡浆植。新的被我吹鼓包了。

网友:
不错,烧机烧出问题,解决

网友E:
没图纸的都不敢动手,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图纸的都不敢动手,楼主厉害

瞎吉儿修,给我图纸我也看不懂

网友:
我接触过的坏板子不多,不过很多IO用到NCT5532D,都是这个坏了,换个拆机件就行了。

网友F:
台式机怎么烧鸡的,一直没有试过,能解释一下操作方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台式机怎么烧鸡的,一直没有试过,能解释一下操作方法吗

台试机最简单了吧,强制开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试机最简单了吧,强制开机就行了

不过可能电压有点高,还是用可调电源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