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80G蓝屏

楼主(2021-05-19):
华硕fx80g蓝屏 不接硬盘  换过 内存  进PE 就蓝屏。。。。。。。。。。。

网友:
蓝屏代码是啥,换个pe试试

网友:
所有PE 都不行  ,,南桥很烫     显卡  CPU  的铜管也烫   CPU 供电电感更烫。。。。。BIOS 也刷了都不行

网友:
cpu内存导致的这种问题多,你换过内存的话,大概率就是cpu了

网友:
我遇到过 换ssd搞定

网友:
大概率CPU挂了

网友:
CPU  换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