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机显示器,空载电源板有12v输

楼主(2021-05-19):
街机显示器,空载电源板有12v输出 ,接上驱动板电压才2-3V,这到底是哪个件有问题

网友:
用旋转短路了

网友:
电源板可能不稳

网友:
驱动板短路或者电源板供电不稳,建议没有短路的话换下驱动板的电容看看,

网友A:
电源出问题了,带负载能力大大下降,可接一个12V灯泡作假负载试试就更容易判断了。

网友:
先检查驱动板是否有短路的地方,没短路找个其他12V电源焊线上去试试

网友:
看看电流有多大。应该是后面问题

网友B:
瞬态抑制二极管性能不良,会导致电源代负载能力差,电源变压器初级线圈上并联了个二极管就是的,检查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瞬态抑制二极管性能不良,会导致电源代负载能力差,电源变压器初级线圈上并联了个二极管就是的,检查下

上次就是换这两个二级管搞定 ,我想也是 看来这二极管质量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出问题了,带负载能力大大下降,可接一个12V灯泡作假负载试试就更容易判断了。

这样接了个12v灯泡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接了个12v灯泡点不亮

电压显示还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就是换这两个二级管搞定 ,我想也是 看来这二极管质量不行

估计还是这个二极管的问题,找个待用的电流和耐压大一点的

网友:
电容量不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修好了 就是那sb5200二极管 两个换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