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DABKLGMB8D0 REV D 严重蓝屏

楼主(2021-05-20):
华硕飞行堡垒FX80GE   版号DABKLGMB8D0 REV D 严重蓝屏    去掉硬盘 进PE 也是蓝屏。PE  老毛桃   大白菜  雨林木风   深度  都不行,内存也换过。南桥CPU电感均发烫严重,  南桥坏会不会引起蓝屏。如何屏蔽独显测试。。。。大神是否在。。。

网友:
南桥处理器都会哦

网友A:
卸载掉独显驱动不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卸载掉独显驱动不就可以啦

进pe,应该没有独显驱动把,所以还是怀疑cpu靠谱些

网友:
看你发的每次报错都不一样  大概率是U了

网友:
不是桥的问题 。 就是CPU。

网友:
据说这种U有软件可以修复

网友:
CPU问题。。。报价吧

网友:
换CPU    换CPU!!!!!

网友:
应该是cpu问题,把显卡供电的开启先拆掉试试

网友:
这个直接换u就好了   遇到很多这个蓝屏代码都是u

网友:
见过类似的,基本都是U问题了

网友:
CPU集显挂了

网友:
换U就对了

网友:
如果进pe也蓝屏 多数是CPU

网友:
一般CPU问题的几率高

网友:
台式机碰到过   U的问题

网友:
天天都搞这个机器,换U吧

网友:
并没有显示有刷过BIOS吧?没有这个可能吗

网友:
CPU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CPU坏了吧 进PE是用不到独立显卡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u的问题

网友:
报废不修了。。。。。

网友(2021-07-16):
我手里 刚好有一台估计也放弃算了听别人说这个U坏是通病

网友:
报废 fx504 广达bkl

网友:
无线网卡取掉如果不行直接换CPU吧

网友:
直接断开显卡供电电感 应该就可以了   不过你这个蓝屏感觉是CPU问题

网友:
我投CPU 一票。

网友:
这是华硕FX80G机子吧
这问题是CPU问题,别修了,修过一次,修了的头疼最后软磨泡影跟客户说更换CPU
换完CPU就可以了

网友:
CPU蓝屏。有人说这种CPU可以通过刷数据修复

网友:
不用搞那些花里胡哨 换u就完事了

网友:
CPU本体或者电压电路都有可能

网友(2021-09-02):
高端u碰到过好多台,没搞好,以前也怀疑是u问题多点。

网友:
发烫严重的话  为啥不找找温控的问题呢  从简到难 排查,,你除了排查了外设  也没见你秒速其他主板检测的问题啊。。

网友:
内存也多换几根  我以前德国

网友:
cpu怀疑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