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1-05-20):
有位客户的机器WIN7 64的系统,腾讯网站打不开,其他网站都可以,但是QQ和微信都能上,只要关于腾讯的网页服务都是打不开的,电脑管家修复不了,连QQ软件管家里好多页面都打不开,换360扫描也没问题,DNS解析,HOST修复都不行。刚重装系统完事可以打开的,过几天又出现同样的毛病,反复重装了3次。直接换了台电脑,这台电脑搬回来研究,目前毫无头绪!老司机们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尝试使用一下。。搜狗浏览器

     独有的缓存加速服务

网友:
IE 谷歌 火狐 360都试过了

网友:
我喜欢用uc浏览器,方便买东西,问题少。

网友A:
你把电脑搬回公司,试试能不能上这些网站啊,这个不一定是系统问题,有些地方有上网行为管理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脑搬回公司,试试能不能上这些网站啊,这个不一定是系统问题,有些地方有上网行为管理器的。

已经搬回来了,还是同样的问题,客户那里路由器进去看了没有设置行为管理

网友B:
我碰到一样的问题,cpu座和cpu清洗一下,不要把脚搞变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一样的问题,cpu座和cpu清洗一下,不要把脚搞变型了

你这灌水太明显了吧

网友:
问题原因大概有:1、DNS设置错误2、浏览器故障3、网络防火墙设置不当4、代理服务器拦截。
有可能装的系统里边有问题。
1、找个可以联网的pe系统在pe里试一下,或者装linux试一下。
2、在itellyou上下载安装原版系统

网友:
光猫重新开关一次试试

网友C:
换个硬盘试试。我这里也有一台联想也差不多是这种奇怪问题,除了IE浏览器,其他浏览器上不了网页,QQ 。微信,腾讯视频等,都能正常播放,但是播放视频的时候旁边的详情页也不显示。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硬盘试试。我这里也有一台联想也差不多是这种奇怪问题,除了IE浏览器,其他浏览器上不了网页,QQ 。微 ...

额,我给他换了台电脑,好多天了没说有同样的问题出现,估计还是硬盘里有毒,不过就是杀不到

网友:
明显是病毒。
重新安装干净系统,最好先把所有硬盘清干净。

网友:
疑难杂症

网友(2021-07-14):
问题解决了吗,结果是啥,我很想知道

网友:
硬盘或者cpu可能性最大.

网友:
硬盘有病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