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 Plus 耗电快 充不进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1-05-20):
iPhone 8 Plus 耗电快 充不进电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 iPhone 8 Plus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充电,关机充电很慢

  客户描述说,手机开机不显示充电,关机的情况下,充电很慢。

【维修过程】:
  拿到手机,测试跟客户描述的一样,接下来拆开机子,接可调电源开机看一下开机电流,发现触发起跳222毫安。

  看来是有短路了,折开机子,拿下主板,测量发现是 PP3V0_S2 供电对地短路。

  有短路,烧机查找损坏的元件,最后是PP3V0_S2 供电线路上的C6751_EF 电容对地短路导致的。

  直接镊子挑掉,此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维修结果】:
  接下来装机测试,充电恢复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 PP3V0_S2供电对地短路导致的手机USB芯片不工作,不充电,从而耗电快。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维修部)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2867126052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我还以为是充电IC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我也以为是U2问题  不过电流应该是250可能性大

网友:
换做是我,直接开干U2

网友:
真的 可以么

网友:
12一插数据线就死机 什么原因

网友:
就没换一个电容上吗?

网友A:
开机就2 300起跳 基本都是 3V 有短路

网友B(2021-06-19):
引用 网友A:
开机就2 300起跳 基本都是 3V 有短路

怎么区别3V和U2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区别3V和U2故障?

同问 ,我看到开机两百多也是想到u2

网友:
我也是一听故障,U2开干,下次拆ic要先量一下供电线路对地是否短路,工作条件,以后多量多想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