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720-15IKBN 板号NM-B191 REV;1.0上电不亮机通病。

楼主(2021-05-20):
联想拯救者R720-15IKBN   板号NM-B191  REV;1.0上电不亮机通病,电流在1.6和1.4之间来回有规律的跳,客户拿过来就是这个故障。看到一版主的帖子故障很相似。故障原因是PU2001转换管的3脚,和4脚短路。用烧机很快烧到EC边上的电容短路,取掉完美亮机。

 会员1179374100鑫豆2026-1-16 15:16
 会员922181100鑫豆2026-1-13 22:47
 会员782709100鑫豆2026-1-11 17:11
 会员1136225100鑫豆2026-1-3 14:40
 会员517686100鑫豆2025-12-29 19:39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发帖不易啊

网友:
感谢分享,你不发出来我还不知道怎么修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                拯救者

网友:
谢谢分享  正好需要!

网友:
谢谢楼主 下次遇到捡钱了

网友:
感谢您的分享 下次遇到可以挣钱了 谢谢

网友:
我最喜欢这样的

,修起来不费力,还能挣几百

网友:
学习 下  刚修台不过 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行的

网友:
4代内存的SPD供电。哪算通病?

网友:
谢谢分享,我就喜欢看通病,希望以后能遇到

网友A:
应该是微短或不良吧,大短的话,2.5V直接被拉低了,按时序一查就出来了

网友:
上次一块也出这个问题,没烧出来

网友:
谢谢楼主 下次遇到,直接秒杀收钱

网友:
对大家维修有帮助或参考的都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下次就明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么一台,没修好

网友:
联想拯救者R720-15IKBN   板号NM-B191  REV;1.0上电不亮机通病,电流在1.6和1.4之间来回有规律的跳,客户拿过来就是这个故障。看到一版主的帖子故障很相似。故障原因是PU2001转换管的3脚,和4脚短路。用烧机很快烧到EC边上的电容短路,取掉完美亮机。

 会员1180625100鑫豆2025-9-6 09:20
 会员801883100鑫豆2025-9-4 21:57
 会员879188100鑫豆2025-9-4 18:41
 会员627970100鑫豆2025-8-25 14:45
 会员60977100鑫豆2025-8-24 16:2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微短或不良吧,大短的话,2.5V直接被拉低了,按时序一查就出来了

     我还真遇到过一次,就是这机器,来的时候就是1.6到1.9左右跳变,I7,感觉跑马了,按经验来说,就刷BIOS,结果刷了几个都不行,那时还没图纸,没办法就到处量,突然量到一个隔离点对地,肯定不正常,应为隔离点一般都是供电,后来断开隔离点,发现是前端短路,前端就一个电容,拆了就好了,亮机后一量,才知道是2.5V的电压,亮机后电流在1.3安左右

网友:
正在修这个机 nm-b191插充电器蓝屏重启后不认独显 单电池正常

网友:
白花钱了 我的上电0.8不亮机

网友:
还是要感谢分享的

网友:
麻烦问问 这机子换桥后 开机0.8左右 不亮机 会不会是桥坏的?

网友:
这算哪门子通病

网友(2021-08-07):
确实通病 我修了一台                                 看到楼主的帖子

网友(2021-09-06):
建议提高到5元以上
  这个发的太详细了 不能太便宜

网友(2021-10-08):
PU2001的3脚和4脚本来就是连起来的啊,看电路图纸是连起来的,短路不是正常的吗

网友:
通病是设计缺陷,造成的

网友:
这不算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