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E32A3130显示不正常

楼主(2021-05-20):
54$I)FEL5`F98II~2Q3(U.jpg DEEMXR%BJX9@)8EH2HOZ)27.jpg
如图  显示不正常   屏线擦过    这情况是屏有问题不?  修过这故障的给个意见呗

网友:
这问题还拿出来问,这明显屏幕坏啦你这有点灌水啊

网友:
这就是屏问题

网友:
屏幕问题不划算修,直接卖显示器给他

网友:
看看逻辑板的电路电压

网友:
屏幕坏了就不值得了...换个显示器把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2021-07-07):
这个是屏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