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H61M-VS R2.00 开机掉电,掉电后不再自动上电,按开关可再次上电。

楼主(2021-05-20):
主板型号:华擎ASROCK H61M-VS_R2.00
故障现象:触发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主板不再有反应。可再次触发,现象一样,风扇转一下就无反应。
维修:
  1、目测内存槽旁边有烧坏的地方,估计是SPD烧断了
图1 SPD断

2、内存- 4脚 金手指也烧断是个地线问题不大,应该还可以用。
图2内存烧坏

先把断的SPD断线补上
图3

接上SPD,上电故障现象不变,还是一转就停。
3、反复开机,测上电瞬间,测得没有CPU供电。查芯片供电有,再查开启没得。
图4CPU无开启

  4、追查CPU_VTT是由U1016控制产生。
图5

U1016供电有,无开启。7脚EN 0V。
图6

测QT16 -B极0.68V   QT16导通。导致U1016- 7脚没电。
图7

再查QT15 B极瞬间有1.1V
图8

图9

5、更换QT15,修复,亮机。
图10 亮机图

网友:
系统和OFFICE2016默认为自动激活(首次进桌面运行激活软件,桌面右下角提示”正在完成系统部署”,即系统安装完成.)

网友:
分析到位值得推广啊!

网友A:
内存插反了吧,内存可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插反了吧,内存可能挂了

内存挂不了,焊回一只脚就好了,估计当时就是没有CPU供电,客户自己插内存插反了。

网友:
要是我就以为BIOS坏了。

网友:
直接拆QT16导通可以不?

网友:
这个好,简单明了,思路清晰

网友:
开启信号为啥要个芯片来转换呢!一般都是几个电阻两三极管

网友:
分析到位,最后一坨锡?

网友:
利害利害  小白领教了

网友:
内存插反了导致的

网友:
台式机板子现在修的的确少了,但楼主对台板还是功力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