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n515-55-50v2

楼主(2021-05-20):
那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10带i5 最新 acer an515  客户拿过来是是不开机 插电源也不充电   拆机擦看主板无进水  主板非常美观。以为是coms保护什么的。放电无果。测量主板无短路。测量待机电压没有3.3v和5v。  在测量io没有3.3v供电。说明待机电压可能没有  。找朋友要来一份图纸 测量主板3.3v  ic产生+3vlp电压。这个电压但是没有任何地方短路  断开这些供到的地方+3vlp电压还是不出来  索性换掉了这个ic sy8288c 还是不出+3vlp电压  这个电压是供给主板待机ic用的   这个ic工作条件2345有19.5v   1脚4.5v  11脚en2有3.3v  按照正常情况这个17脚应该要输出+3vlp电压   现在是怎么都不出这个

网友:
图纸和点位图在这里  希望这个对有需要的朋友有帮助

LA-J871P-R10 .PDF

网友A:
各位老师帮忙分析分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老师帮忙分析分析呀

我看看图。。。。。

网友:
分析不来

网友:
首先得有时间。。。。

网友:
看数据手册没什么难题是解决不了

网友:
可能你的方向错了,你的看一下Rtc的电路,me电路

网友:
看你描述估计咱俩水平差不多,但是个人感觉你的思路好像错了。

网友B:
没有3.3V和5V重点查保护隔离。从充电接口经过两个MOS管中间经历了什么看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受控于ec吧,刷ec,bios

网友:
LDO不受控吧,有输入就应该有吧,

网友C:
ldo正常有3.3,打下3vlp阻值,看都去了哪里,pr101采用的话,问题在rtc可能性大点,具体得测

网友:
3VLP PG信号有么

网友:
pg没有电压  就是+3vlp上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3.3V和5V重点查保护隔离。从充电接口经过两个MOS管中间经历了什么看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隔离保护这边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do正常有3.3,打下3vlp阻值,看都去了哪里,pr101采用的话,问题在rtc可能性大点,具体得测

这个电压没有短路
负载都断开试过

网友:
没有示波器 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