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iPhone8p无触摸,座子阻值对的,换过显示供电芯片,哪里问题?

楼主(2021-05-20):
答:排除屏问题后,检查座子对地值工作条件。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2021-10-10):
在此回复下  ,如果用原装的插了home键,就触摸不了,不插可以用,国产的都能用,那是触摸home座子坏掉了,插过7plus的座子比较大,会把上下接地座子弹片撑大,用回8plus就导致碰不到地,触摸不行,很奇怪。上下假焊或换座子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