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7E360H

楼主(2021-05-20):
型号如题,开机瞬间可以看到信号自检,接着慢慢的出一个颜色不均匀的亮带和线,看视频,请问大神有没有遇到类似的现象,或者说这个机器有没有通病啥的。

网友:
好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知道是屏的问题,只是想问问大家这个型号的机器有没有通病啥的,能秒杀的那种,呵呵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侧面的玻璃芯片好像,通病是高压背光

网友:
三星的屏很多都是屏侧面的玻璃芯片坏的。。。

网友A:
谢谢各位的意见,换了主芯片就好了NT71263-730,已经试机一天,基本可以确定是好了。

网友B(2021-06-26):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的意见,换了主芯片就好了NT71263-730,已经试机一天,基本可以确定是好了。

我跟你的问题一样,换了主芯片还是不行。但我的是曲面屏,我整个板都换了。

网友:
我也有有台这样的屏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芯片坏  我订一个试试  。型号S27E360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跟你的问题一样,换了主芯片还是不行。但我的是曲面屏,我整个板都换了。

我说的是边板上那个主芯片,不是主板上的主芯片。

网友:
况且曲面屏应该和这个平面的,屏上用的不一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边板上那个主芯片,不是主板上的主芯片。

我换的是边板,就是屏板,长条那块。

网友C(2021-07-29):
我的全屏花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全屏花屏是什么意思

全 屏花有可能是屏完了哦,
上个图大家瞅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 屏花有可能是屏完了哦,
上个图大家瞅瞅

是不是屏幕挂了

网友:
找今日头条里修液晶屏的帮你修吧,问也是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