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tac GTX 780 AMP 打不上驱动问题

楼主(2021-05-20):
Zotac GTX 780 AMP mats 检测pass, 不装驱动可以进windows,用Aida64 或hwinfo64 查到显存总线是DDR,而不是GDDR5,
也测不出显存容量。装驱动后重启有黄色感叹号。问各位大神,显卡故障大概在什么位置,维修思路怎么走?

网友:
ROM程序不对或显存坏,供参考

网友:
刷过vBIOS也不行。 如果显存坏,mats怎么能PASS?

网友:
这个整的真好哈哈正式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