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12 零成本维修不亮

楼主(2021-05-20):
    机型:联想YOGA12
    故障:触发屏不亮
    原因:家里小猫淘气将电脑旁水杯打翻,顺着底部留入电脑
    打开电脑后盖最明显的是屏线接口烧的严重,心里暗想,希望只是烧了屏供电。拆板打值,没有明显短路,裸板上电,电流正常,说明很可能就是屏线和屏座的故障了。

      打开鑫智造,没有这个图,找个LA-A341P的看看,应该这里一样,仔细观察了一下,果然是屏供电两个脚都烧没了,黑乎乎的一坨,洗板水先清理一下吧。

   1脚2脚为屏供电脚,顺着线路找到给屏供电的脚位,公共点电压正常,好了,现在可以展示飞线大法了。剥开屏线,烙铁轻轻的将供电线外面的塑料皮烫化,露出里面的线路,用万用表打值,阻值500,看来里面没有断线。展示——

   接好线,两头打值,没问题。上电,熟悉的画面出来了,此机修复。

    此机BIOS论坛里有很多,就不上传了。至此维修结束,烤机中。。。

网友:
这机子好多进水都是这个问题   我的修法跟楼主一样

网友:
屏线接口进水的基本都是19V那里烧黑了

网友:
换条屏线多大个事

网友(点评):
跟屏线有几毛钱关系??

网友:
有些问题看着大   屏幕LED供电容易烧

网友:
上次我也有一台这样的,修复后,屏一闪一闪的,打阻正常,后面换屏解决

网友:
19V烧了只是烧断了线吗?感觉运气很好还是保险起了作用?

网友:
零成本?我不赞同你这说法!时间也是成本的一部分!

网友:
只是19V烧了

网友:
是的 省钱了。。。。。。。。

网友:
这还是有运气成分的

网友:
问题不大,主板和屏都不是重大问题。

网友:
好家伙 零成本

网友:
这个收钱收的爽。。简单明了。

网友:
飞线大法很重要

网友:
我发现烧了,可以拆坏屏上的屏底座换上,以为不懂老是去找料板,翻半天都不一定有,后来想想屏幕上接口也是30针或40针的对应换就上可以了。

网友:
技术才是最大的成本

网友:
飞线低成本,外加运气好,没造成大问题,要不得猫猫理赔了!

网友:
修的时候是不是味很大吧,而且洗完手都有味。。。。。。。

网友(2022-03-07):
这是个高手,技术精湛。。。。。

网友:
用啥软件烤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