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戴尔DELL 14-3459 版号14236-1 原厂纯净 所有功能正常

楼主(2021-05-20):
戴尔DELL 14-3459  版号14236-1 原厂纯净 所有 功能正常   在论坛下的不是不显示 DELL 14-3459

网友:
下载看看好了 回来讲

网友:
昨天下载了个,可以亮机 不过不认有线网卡·今天下载这个 真正的原厂bios,刷进去后开机后 会提示选择机型 还是提示让你输入7位服务代码··现在机子完全正常 还放在旁边测机呢 谢谢 楼主··

网友:
要 下载的朋友们 可以 下载,我的机型是 15-3559 能亮 驱动全部都能认到 包括有线网卡·

网友(2021-06-23):
我刷了你的不通电,电流一直跳,刷回原机BIOS可以通电

网友A(2021-08-09):
刷了可以开机,但是风扇狂转

网友(2021-09-08):
我也刷了,可以亮,风扇开机狂转一下,后来把快速服务码输入后就可以了

网友(2021-11-30):
还在东莞做?

网友(2022-08-30):
还是不行。0.1然后0.2风扇狂转,到底要不要原机me

网友B:
原本故障是插电就自动上电电流到0.7A就掉电 又自动上电,刷完后可以亮机,但风扇一直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本故障是插电就自动上电电流到0.7A就掉电 又自动上电,刷完后可以亮机,但风扇一直狂转。。

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本故障是插电就自动上电电流到0.7A就掉电 又自动上电,刷完后可以亮机,但风扇一直狂转。。

fn+x或者atl+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可以开机,但是风扇狂转

fn+x或者atl+f

网友(2022-12-09):
键盘不灵能刷不

网友:
先排除键盘吧    一般个和bios没关系

网友(2024-02-21):
14-3468可以刷这个双BIOS吗,版号一样,i5七代

网友(2024-04-07):
下载测试开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