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手机和笔记本电路的区别到底有多大?这5点总结快速收好!

楼主(2021-05-20):
  笔记本电脑主要是办公应用、以及一些游戏等专业领域使用。设计时就要考虑到人对电脑的操作习惯、操作灵活性,使用键盘、鼠标输入,配置大显示屏让用户能清楚地看到操作结果。

  手机一般用于打电话、视频聊天、玩游戏、听音乐、看视频等一些娱乐方面,设计时就要追求轻、小、携带便捷。所以笔记本电脑的外形要比手机的外形大,如下图所示。

笔记本电脑与手机对比

  由于笔记本和手机使用场景不同,所以在电路设计上也有很多区别,常见的有以下几点:

  1、主板的大小;
  2、使用的CPU大小;
  3、供电元件的大小;
  4、线路粗细;
  5、控制时序逻辑。
  接下来就对上面5点进行逐一分析。

一、主板大小区别
  为了满足笔记本电脑CPU、内存和相关供电单元的安装,所以笔记本电脑的主板比手机主板要大5倍以上,如下图所示。

二、CPU区别
  笔记本电脑是面对办公应用方面,要求处理性能比较好,所以就采用英特尔或者AMD的大功耗桌面级应用处理器CPU。手机需要方便携带,不需要处理大文件,功率不是很大,所以它是采用低功耗的ARM处理器。功耗越高体积越大,功耗越低集成度就会越高,体积越小,所以在外形上笔记本的CPU会比手机的CPU大。

三、供电元件大小区别
  笔记本电脑采用桌面级的应用处理器功耗比较大,在线路设计上需要采用大功率的开关电源供电方式,给处理器提供足够大的电流供电,所以在CPU周边会看到大型的PWM供电芯片、大型的供电电感、大功率的MOS管。

  手机用于娱乐方面,处理器的功耗相对于笔记本来说就是比较小的,使用普通带BUCK降压和LDO降压方式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PMU,就能够满足处理工作需要的功耗。一般电源芯片PMU就设计在CPU的背后。

安卓手机的电源芯片

苹果手机的电源芯片

四、供电线路不同

  笔记本电脑在处理文件、图像、数据时,CPU、内部、桥等模块的功耗比较大,除了在供电采用大功率的元件外,主板上的供电线路也必须采用粗的线路才能给笔记本各模块提供足够的工作电流,如下图所示。

  手机芯片功耗小,工作时各模块的工作电流也相对小,供电线路采用的线也会比笔记本的供电线路小很多,如下图所示。

五、时序不同
  由于笔记本电脑的功率大,采用了大功率的供电单元,为了灵活的控制各单元之间的工作,防止工作不协调引起笔记本不能正常工作,在笔记本电脑上采用了严谨的控制逻辑“时序”。通过时序能准确的控制和检测每一级单元电路的工作,如下图所示:

笔记本电脑的工作时序流程图

  手机功率比较小,控制逻辑部分都集成在芯片的内部,在主板上只需给芯片提供供电,而相关的控制信号采点芯片与芯片之间的点对点传输方式。

手机信号直接芯片之间点对点

总结:

  笔记本电脑使用桌面级功率大,外形比手机的CPU大。为满足笔记本大功耗的工作,采用大功率的电源控制芯片、大功率的降压管、大功率供电电感,功率越大故障率越容易损坏,笔记本供电部分的故障也比手机的高。

  笔记本有严谨的时序控制单元,当控制单元中的分立元件损坏,也会导致笔记本无法正常运行,这也是笔记本很容易出故障的部分,而手机就直接是芯片损坏。

  国内常见品牌的笔记本和苹果笔记本在设计上、电路控制上也有着差别,我会们会在“苹果笔记本和其它笔记本设计有什么不同”的文章中有讲到。

相关阅读:
手机和笔记本维修的那些你不知道的秘密,一看就知道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9907-1-1.html

网友:
时序那个图好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