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热像仪

楼主(2021-05-20):
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热像仪啊,像是海康 优立德这种2千出头的能用吗?

网友A:
看你是干啥用的。修板烧机时代替手摸够用了。如果是晚上出去野外看动物的那这种太低端了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干啥用的。修板烧机时代替手摸够用了。如果是晚上出去野外看动物的那这种太低端了不合适

就是看哪儿短路,谁会大半夜出门看动物

网友B:
感觉弄个cat s61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测温枪看行不

网友:
测温枪原来用过太差劲了

网友:
测温枪不直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弄个cat s61就可以了

价格接近7K了  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价格接近7K了  太贵了

琢磨什么呢 小黄鱼1600左右可以买到 新的s62都没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