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有这个料板?

楼主(2021-05-20):
可否让我看一下触摸板接口有没有掉件,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板桌子下面,随便找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桌子下面,随便找都有

我这边没得,才来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桌子下面,随便找都有

有的可以 拍图上传下

网友:
某宝一大堆啊

网友:
我就想看看这个触摸板接口,不用买吧?

网友A:
你怎么连加了这么多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连加了这么多电阻

不是我加的。因为插上触摸板会花屏,别人飞了跟线,问题是右键不行串到左边去了,我就想看看掉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加的。因为插上触摸板会花屏,别人飞了跟线,问题是右键不行串到左边去了,我就想看看掉了什么

X谢了,大佬

网友C:
没有。。 这个是 直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 这个是 直插的。。。。

我知道,我是想看看周围缺什么元器件,因为触摸板右键不行,左键变右键了

网友D:
有,但是我不给你发

网友:
好像同款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但是我不给你发

哎嘿,我得了,就是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