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580p

楼主(2021-05-20):
供电全部正常,晶振正常,bios相关电压正常,拆掉bios后测量主板阻值正常,就是bios与核心不通讯,从好的板上拆掉bios更换,还是一样不通讯,示波器没波形,测量排阻3. 3欧均正常。没有维修思路了,懒得干核心,显卡的通讯时序是怎样的,有没有pg信号,

已经确认核心问题了,换了核心已经点亮!搞到凌晨3:30分

网友A:
用AMDFlash   -i  能识别到ROM芯片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AMDFlash   -i  能识别到ROM芯片的型号吗?

???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操作?不读BIOS就不认核心。还有BIS拆出来用编程读的话肯定能读到,

网友:
把ROM芯片装到显卡上,通过集显进入系统的Dos界面或Linux测试系统,输入命令AMDflash  -i 命令,看是否能认到Gpu,这是常识啊

网友A:
不读BIOS也可能认核心啊,常识啊

网友A:
AMDflash或ATiflash网上有下载,有Linux版本的,也有windows下Dos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flash或ATiflash网上有下载,有Linux版本的,也有windows下Dos版本的

用AMDFlash   -i  能识别到ROM芯片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读BIOS也可能认核心啊,常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在我的认知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的认知是没修过显卡得出来的吗!维修显卡的基础知识应该补补课了

网友:
测一下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