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s跑显存测试,出现图片上

楼主(2021-05-20):
用mats跑显存测试,出现图片上这种情况!进不了mats程序,有哪位大神知道什么问题吗!!

网友:
你不是有翻译软件吗拍照翻译看说什么呢

网友A:
主板问题换主板就好了,有些卡不兼容这个主板

网友:
你这是测笔记本显卡还是台机显卡?

网友:
修电脑还要英文好啊
我太难了

网友:
用b75主板,uefi启动项安全项改为其它系统

网友B:
自动扫描的那个文件坏了

网友:
有腾讯翻译,拍照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英语,可以翻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扫描的那个文件坏了

那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问题换主板就好了,有些卡不兼容这个主板

换了几块主板了,还是不行

网友:
输入LS查看目录    看有没有home或者mnt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