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63Vd不充电问题求助

楼主(2021-05-21):
各位大佬,你们好,我是半吊子菜鸟一个,啥原理不懂。在此向各位师傅请教,希望能多多指点,谢谢。
这个华硕本子原先问题是公共点短路,查到是CPU供电部分一个电容击穿开裂了,拆掉后正常开机了,在BIOS中和系统中看电池电量为满电,但一拔掉适配器,立马断电关机。
量电池电压为0。充电芯片是24780S,周围无短路问题。下面是插适配器的情况下,插电池和不插电池的各脚位电压。

从论坛中看到一个一样的问题的帖子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243965&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7&p_u=1186420,里面说到有个特殊的螺丝。
这电池旁边的确有个不一样的螺丝住和开关,但是装上螺丝和按下这个开关也是没用的。现在就是不知怎么判断是电池问题还是芯片问题[好难啊],点击[ http://pinyin.cn/e289979 ]查看表情,希望各位师傅多多指点

,谢谢。

网友:
看下隔离保护有没有mos管击穿,我也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短路修好电池有电但是一拔掉就关机,这种系列都有这种问题,换电池就可以好,怀疑是短路之后电池保护了,估计售后可以解决

网友A:
我碰到超级多,很多都是主板短路后然后电池也输出电压,导致电池保护板保护了,更换电池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超级多,很多都是主板短路后然后电池也输出电压,导致电池保护板保护了,更换电池就行了

感谢指点

网友:
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

网友:
感谢各位师傅指点

电池的保护隔离是6435,没有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