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6600-N000,板号IS1XXH无内存三短一长循环报警,换内存一样,求助

楼主(2021-05-21):
前几天一个机子,联想微型机M6600-N000,板号IS1XXH,拿来时电流有跳变,看着像显示了,但就是没显示,拿掉内存,有三短一长循环报警,换新内存现象一样,在网上下了N个BIOS,刷上故障完全变了,上电0.13A就掉电了,在网上买了好几个BIOS,刷上一样的掉电,没办法刷回原机的,电流0.9 0.8 0.9 0.7左右不动了,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原机的BIOS有跳变,拔内存报警,刷上买的BIOS电流都上不去,还掉电,想不明白,求助高手

网友:
找宵神改一个BIOS如果还是不行直接干CPU

网友:
找了三个大神改了BIOS都不行,没办法才发帖的,在TB上在不同的商家买了两个原厂的,都是一样的掉电,只有原机的不掉电,有跳变但就是不亮,把原机备份的发给他们改了,还是一样,实在没招了

网友A:
硬件的供电都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的供电都测了吗

不插内存三短一长报警了,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