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3579 不充电通病解析

楼主(2021-05-21):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本着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原则 论坛大家互相分享心得经验

1.接到一台dell机器说是不充电 客户自己换过电池 拆机版号LA-F611P 论坛搜索 通病一大推

2.此机有两款充电芯片95522和9538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这板子是95522 通病之一是bios 但是不建议盲刷bios(我刷了之后 折磨了我一天)先测条件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找准故障再下手

3.切入点—测量主供电电感19V 至于是什么电感 哪个供电 做维修的都知道 我就不标出来了 现在客户也会自己上网查 我就讲我的维修思路总结 实测是19V-16V 电压跳变 那么确定是电压不稳造成的电池电源切换供电 导致不充电

4.通病二 95522充电芯片 电压跳变就换充电芯片 当然外围电路测量一遍 没问题就换!

5.换上去之后电压不跳了 上电点亮充电正常 充到百分之百 放了一晚 第二天不行了 开机掉电

6.再换芯片之前 我刷了bios 尽管我有备份 但是刷回去是不亮的 所以不建议大家盲刷bios 找准故障再维修 上论坛搜索 说是原厂BIOS 刷上去能亮 但是故障现象一样 点点又不亮了 再找别的bios 要么键盘卡顿 要么直接不亮

7.又多出了一个新故障 刷完亮机 放一晚又不亮 再刷还能亮 死循环 这板子我就换过充电芯片 其他没动 想想可能是芯片不良 换一家芯片发 换上去还是一样

8.这里就头大了 修的有点烦躁 这故障也没有那么复杂 怎么修的这么苦恼 最后一个办法 把自己备份的去官网合成 再刷 一次点亮 客户用了一段时间发的帖子

总结:以前都是先软后硬的原则 现在新机器讲究多  得再细心一点了

网友A:
宝贝。这机子在保啊。
直接扔售后然后收钱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宝贝。这机子在保啊。
直接扔售后然后收钱就好了啊

看日期2018啊 没想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宝贝。这机子在保啊。
直接扔售后然后收钱就好了啊

过保了     你这个是电话支持时间而已    仔细看保修

网友:
给你加分了   找那么多图片也不容易

网友B:
建议先用官网更新BIOS,然后不行再换芯片

网友:
   两款芯片用的不一样,bios程序也不一样吗?

网友:
这个机器  通病BIOS啊   遇到过一次

网友:
用备份的直接改me能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用官网更新BIOS,然后不行再换芯片

电池没电 电源不能同时用你怎么更新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谢谢分享,借个楼赚点下载分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一个BIOS为什么都要搞的这么麻烦呢

网友:
也是说原机数据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原机BIOS备份,还要和官网合成,这就有点怪了。

网友:
这款机通病是bios但是这个问题时不充电就直接干bios,有点过来,还是先测量好充放电外围电路在动手干。

网友C(2021-09-06):
师傅,留个联系方式。我有台要你修

网友(2022-03-01):
这款机器碰到不充电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