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s 不触发 通病 这种机型是两块电池,拆了内部电池就能触发

楼主(2021-05-21):
T440s 不触发 通病 这种机型是两块电池,拆了内部电池就能触发。

网友: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点评):
就是拆电池啊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了啊、、、、、、、????

网友:
大部分升级个bios就好了

网友:
扣电池都会好

网友:
扣电池 。一般RTC 复位,就是PCH 坏的可能性高。

网友:
这种故障很可能会返修

网友:
真是返修了 我草无语死了

网友:
双电的机器,主板因为电流保护不加电,拔掉内置电池就好,这种桥不良的几率大些

网友:
有些会返修  有些也不返

网友(2021-06-29):
我一台吧内置电池当天就回来了,后来插到摄像头旁边电容腐蚀。扣掉后在测试

网友(2022-01-15):
这个什么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