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X201I 风扇不转故障

楼主(2021-05-21):
进系统风扇不转 BIOS PE状态下温度高了会转 进系统死活不转

网友:
温控一般比较麻烦,,,,,,

网友:
看下风扇,转不动了,就换风扇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把风扇直通。。。简单直接

网友:
风扇问题,把风扇控制芯片输入与输出短接,简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