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370通电秒掉电 求助

楼主(2021-05-21):
电脑是客户自己更换屏幕之后产生的问题 由于主板上面没有丝印 无法判断电感的型号  特来求助 现在是通电到0.2A秒掉 看能不能确定是不是CPU 坏了

网友A:
CPU挂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由于主板还新的很  就没有大修  焊接点也没有过于的焊接

网友B:
找图纸按时序来。。。。。。。。

网友:
可能换屏没有断电。  烧EC 吧。

网友:
这个是1VSB,冷机实测对地0.019,95成CPU牺牲了。

网友:
我这边有个同行换戴尔G3屏 给桥干炸的

网友:
估计是忘记断电,直接装屏烧了东东吧,

网友:
确实是CPU坏了。。

网友C:
带电操作,哪里弄烧了,这种不好修啊

网友:
建议楼主把bios.读出来备份,这种不好找。

网友D:
华硕给Dell代工的?

网友E:
一般带电装屏都是EC死掉  这个有点意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挂的可能性非常大

确实是CPU坏了   给客户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带电装屏都是EC死掉  这个有点意外了

确实是CPU坏了  已经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带电装屏都是EC死掉  这个有点意外了

确实是CPU坏了,已经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给Dell代工的?

确实是CPU坏了,已经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电操作,哪里弄烧了,这种不好修啊

确实是CPU坏了,已经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图纸按时序来。。。。。。。。

确实是CPU坏了,已经给客户了。。。。

网友:
低压CPU,桥与处理器集成一块,坑

网友:
丝印就是你照片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