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现在还有机器装WIN8吗?

楼主(2021-05-21):
求个WIN8下载

网友:
直接百度msdn,即可下载最纯净的系统

网友:
我都直接WIN10

网友:
有的,有些型号的笔记本,只支持win8硬装,其它的系统都装不了

网友(2021-06-20):
搜索 我告诉你 进去就能下载

网友:
用WIN8还不如用WIN10

网友(2021-07-24):
就是,win8就是个过渡系统,要不就win7要不就win10

网友:
应该没有了,要么win7或者win10了

网友:
一般没有了吧,我这都是要不win7要不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