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9FB 进水无CPU电压求助售后

楼主(2021-05-21):
一台8代I5进了饮料大面积,是在底部进,清理干净后测试无待机,EC引脚也发黑,待机芯片为2N=5L,TB找了很久,这个芯片很贵,于是直接买了个料板,待机正常了,也能开机但只能上到0.05A左右,测量除待机3V 5V外还有1.05V和1.2V内存供电,CPU无电压,芯片为NCP81236A,CPU直接加电感烧电没有明显大电流,CPU应该没坏,也没找到相关芯片定义,测量EN脚 电压不正常,没有找到点位图,听说只能售后在线查看,有那位华硕售后能帮忙看看嘛?

网友:
淘宝找找有没有图纸、、、、、、、、

网友A:
你要看那块地方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那块地方的电路

你好,兄弟,我就想看看CPU 供电 EN那脚相连的信号,我跑线是跑到那个三个管子,您帮忙看看那个条件不足,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兄弟,我就想看看CPU 供电 EN那脚相连的信号,我跑线是跑到那个三个管子,您帮忙看看那个条件不足 ...

加微信问吧  15067018366 明天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C:
ec第68脚ALL_SYSTEM_PWRGD。cpu电感加电烧是什么操作。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第68脚ALL_SYSTEM_PWRGD。cpu电感加电烧是什么操作。

判断CPU有没有短路,欧姆定律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第68脚ALL_SYSTEM_PWRGD。cpu电感加电烧是什么操作。

你好,帮我看看3VSUS_POWRGD是通哪里的??这个电压只有2V,还有PM_SUSB#也是没电压,其它几个脚都正常。谢谢啦。

网友:
解决了没有?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