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游戏或者鲁大师画面撕裂花屏

楼主(2021-05-21):
在海鲜市场收了块索泰760.首先是不能亮机.换供电ic  修好亮机正常
然后今年系统打驱动,打不上,一脸懵。
上mats测试,D通道报错,拆了D通道显存发现显存掉点。换掉显存后可以打驱动了
还没完,跑鲁大师会黑屏重启有时候还花屏定屏。接着用mods超频测显存又发现B.C通道显存报错
没办法网上订显存换,连订3次折腾好几天换上还是那熊样。
回想一下不可能所有显存都是坏的吧,改变下思路。考虑核心显存控制器问题
下个msi小飞机把显存频率降低点,果然频率下拉80后跑鲁大师不在有花屏定屏,那就修改bios里显存里的频率
ok刷入降频的bios 跑鲁大师没问题,通过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进游戏测试看看,进游戏没问题。几分钟后画面撕裂 定屏,花屏  黑屏各种问题又出来了
有方向了就按显存控制器问题来搞,又折腾了几天。显卡默频,睿频,显存频率都搞了一遍最后找到了合适的频率重新刷入才解决问题
附上修改好的bios

网友A:
760的超频测试命令是什么?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60的超频测试命令是什么?能指点一下吗

Mods里有这个命令,你找找有现成的拿来就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ds里有这个命令,你找找有现成的拿来就能用

./mods gputest.js -short -pstate 8.max -test 118 -dramclk 7500 -matsinfo 用这样的命令我测试2070以下的显卡都不行。哪里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ds gputest.js -short -pstate 8.max -test 118 -dramclk 7500 -matsinfo 用这样的命令我测试2070以下的显卡都不行。哪里错了吗

版本不对啊,20系命令改了。用老版命令测老卡,你这应该是新命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