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E011P的UC3的BIOS参与触发么

楼主(2021-05-21):
手里接到这个板,待机0.008,有待机3V、5V、1.8V和1.0V,EC的复位,LID,ACIN正常,没有RSMRST按开关没有反应,UC3是桥的BIOS,这个BIOS的供电是3V待机,BIS O的1脚和5脚有问题,示波器都是平的且电压只有0.6有时是1.5V,2脚和6脚是3V但是示波器上也是平的,现在不晓得这个BIOS参不参与触发A,如果参与,这个BIOS的1脚和5脚都是直通CPU与桥二合一的芯片的,换过EC故障依旧。
补充:修好了,UC3那个BIOSA确实不产于触发,我误干了EC,这个是联想的一件还原的小开关坏了,来自EC的第一脚,就那个NOVO#,正常它和开关一样都是3.3V。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对着EC该有的全都看了一遍,还是忽略掉了它。

网友A:
EC 在得到待机供电,待机时钟,待机复位后,就会发出片选
(CS#)选中 BIOS,读取 BIOS 程序配置自身脚位,如果 EC 检测
到充电芯片发过来的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  就会自动发出信号去
开启 PCH 的待机电压(VCCSUS3_3,V5REF_SUS),
PCH 在收到待机电压后会发出一个应答信号 SUSWRAN#(此信号
为低会导致不上电)给到 EC 然后发出 RSMRST#,BIOS不正常有可能会不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 在得到待机供电,待机时钟,待机复位后,就会发出片选
(CS#)选中 BIOS,读取 BIOS 程序配置自身脚位 ...

这种时序都是比较老的了,而且还是EC不带程序的情况下,但以后的时序大体也是这么个结构,我手里遇到的这个LA-E011P的机器用的是i5-6200U的单CPU架构,EC是自带程序的,目前不晓得桥的BIOS程序是否参与触发,按我以前的经验,如果桥的BIOS供电属于待机供电,那基本上桥的BIOS参与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时序都是比较老的了,而且还是EC不带程序的情况下,但以后的时序大体也是这么个结构,我手里遇到的这 ...

HM65的不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时序都是比较老的了,而且还是EC不带程序的情况下,但以后的时序大体也是这么个结构,我手里遇到的这 ...

你那是100系列的,不属于这次讨论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100系列的,不属于这次讨论范围!!

有没有100系列的时序图,手上三个联想的图纸都没画出时序图,那叫一个难受啊,一个出集显掉电的基本判定CPU挂了,不修拿走了,这个桥和CPU一体的,估计也是桥读BIOS有问题导致的不触发,80%也是不修了,还有一个NM-B191的,插电EC_ON和3VALW出来掉电的,头疼。

网友C:
不参与触发,我测试过了。BIOS取掉都 可以上电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参与触发,我测试过了。BIOS取掉都 可以上电触发

多谢,我这边修好了,看了你的评论我就没有去纠结BIOS方面了,确实是不参与的,多谢,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