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B191 EC_ON掉电求助

楼主(2021-05-21):
这主板接手,同行说进水,描述为显卡的小供电附近进水,同行已经洗干净了,到手故障为按开关无反应,插电0.005,全板无明显短路,测量无待机3V5V,示波器测3V有起,波形平稳,60ms左右,立马关闭,看3V开启,EC_ON也是同样的关闭,5VALW的没有开机,这机器还有一个1VALW,也没有开启,只有这个3VALW有开启。EC的适配器检测、复位、LID均正常,待机3V打值不短路,断开结点测试故障依旧。按照这个不装的二极管把3V和5V的开启一坨锡接上,5V也是会出的。目前不清楚这个3V的开启EC_ON为什么关闭。有修过类似这种情况的么。

补充内容 (2021-6-2 21:22):
一万句脏话,我终于修好了,就是EC坏了,我脑子里想着干EC,我把它自身的EC拿下来,看到底下有类似可乐的胶状物,我觉得应该EC也有进水,但是EC脚位非常干净,我又把原EC焊回去了,故障依旧,订货换,搞定、

补充内容 (2021-6-2 21:25):
再补充一句,以后进水清洗之前一定一定一定要拍照。否则你连修哪里都不知道。

网友:
查一下3v线性

网友:
线性的3V5V倒是正常的。不会出现掉电的情况

网友A:
我把ACIN的上拉电阻拿了,这EC还继续出EC_ON去开启3V。我有点意外。

网友:
类似这种情况的没遇到

网友:
发三个贴,一个CPU坏,坏了报价不修了,LA-011P修好了,哎,难啊。这个NM-B191有没有给个思路,待机EC只出EC_ON开启3VALW,开启了还掉了,有没有修到过类似的、

网友:
这个NM-B191有谁手里在修的没,帮忙打下显卡供电电感PL3402的值,我手里的这个电感打值是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ACIN的上拉电阻拿了,这EC还继续出EC_ON去开启3V。我有点意外。

这个,有的机器EC需要上电读BIOS,而EC的BIOS和桥BIOS共用的,所以这种情况的话BIOS芯片的3.3V供电和桥3.3供电一起,所以EC在没有读到程序前会开3.3V供电,读完程序再关闭供电。

网友B:
走一下流程,看看是卡哪里了。流程:开关-》ec-》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一下流程,看看是卡哪里了。流程:开关-》ec-》桥

定了EC,更换搞定。进水的机器,同行洗的干干净净,我拿下EC,看到EC底下类似可乐的胶状物,心里万马奔腾,但为了以后的生意我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