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芯片被拆 求助 没有图纸

楼主(2021-05-21):
Lenovo 小新 潮7000-15AST 330s-ast_mb_v11 rev mp镊子所指的地方 芯片被上家拆了。那个老兄有一样的板子方便告知一下是什么型号的,感激不尽。

网友:
RT8068AZQW DFN10 3x3mm封装的,有很多可代替的元件,自己找找

用途是1.8V待机信号的

网友A:
安装之前,检查前后级是否短路

网友B:
2 楼说的没错,我上个电路截图给你

网友:
芯片型号U28F5671

网友:
X谢谢  机器U短路了  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 楼说的没错,我上个电路截图给你

X谢谢  机器U短路了  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之前,检查前后级是否短路

X谢谢  机器U短路了  还给客户了